运动控制
帮下忙。

楼主(2006-02-16):
有一台机械设备,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控制美国AMC的直流伺服驱动器和AMC的马达,现在出现了按三次复位开关后马达才回到原点位置,既第一次按复位后马达旋转15度,第二次在会旋转30度左右,第三次的时候才回到原点位置—————本是按一下就可以回到原点的。查过了外围电路了,没问题,怀疑是驱动器的问题,有可以帮忙维修的吗?急啊,多谢个各位大虾了。13580841973

网友A:
很可能是因为原点开关安装有问题:1)松动;2)感应不良

网友B:
请问以前运行正常吗,如正常则可能是外围元件的问题。具体点说可能马达的问题。如果没有正常过,则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每次都这样,而且这么准,看来只能是参数上出了问题

网友D:
您在什么地方?能留下您的地址或者给我打一个电话吗?024-23286338 宋,或许我们公司能帮你解决

楼主:
以前运行是很正常的,是前几天才出现的。这个系统没有什么外围电路了,就是PLC控制驱动器和马达,也没有原点开关。线路我是查过了没问题的,我怀疑是程式的问题了。现在我真的不知所措了,请高人帮忙啊。

网友E:
设备款付完没有?

楼主:
真没意思,原来到这里来的大多是像我这样的莱鸟,竟然没有人,,,,,,哎,

网友F:
能告诉我如下问题吗?你得讲详细点.
1.你采用PLC的DAC输出接AMC(是25A8吗?),直线编码器位置反馈回PLC吗?比例和微分旋钮有没有人无意间调整过?PID参数不对会导致它异常运动啊!
2.你的0点在那里,或者说你是如何检测0点的?
3.你的"复位"动作执行了那些操作?

楼主:
厂家告诉我是编码器的原因,刚刚我找了一个同型号的编码器换上去后竟然出现了PLC和驱动器报警的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TO沙边小李
首先,编码器是直接反馈给PLC的,而PLC也是直接接驱动器的。驱动器的参数是没人动过的
O点靠是编码器反馈给PLC来定位的,因为马达是先正转后反转在来定位的,外面没有检测信号。
复位开关就是让马达回到定位的位置,没别的动作。
请多指教。

网友G:
伺服的编码器如果自己拆下来再装的话相位经常对不准的,肯定是要报警的
既然你的电机最后能走到位,估计电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编码器有问题的话电机应该是走不到位的
你这样的只有可能是PLC里面的程序出了点问题,你看一下

网友F:
问题排除没有?
之前还能勉强工作,但新编码器一装上就报警,要么是编码器故障要么是A,B相接反,导致正反馈,PLC出于保护,因而报警.不过后面这种情况电机轴一般会抖动一下,然后才报警.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编码器的原因,跟换后就好了。之前我换上的一是新的,但我用示波器测量后发现有Z信号不正常,后来从新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