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 的232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他的编程口能不能和HMI连接呢

楼主(2006-02-16):
fp0 的232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他的编程口能不能和HMI连接呢

网友A:
编程口可以和HMI连接

网友B:
FP0的编程口是用来进行程序下载和上传的专用口,遵循松下的MEWTOCOL专用协议,可以和支持此协议的HMI连接。
232口,也就是COM口是一个多用途的通讯口,除了可以完成普通数据传输之外,也可以完成编程口所有的功能,只是要在系统积存器里改为:计算机连接。就是说232口也可以和支持MEWTOCOL协议的HMI连接。

网友C(2006-03-27):
FP0的编程口可以三菱GOT940的232通信吗?

网友B:
只要GOT940支持松下的专用协议,就可以用编程口连接。

网友D:
可以连,只要HMI支持FP的PLC就行了;

网友E:
我用过了.可以的

网友F:
可以的,TOOL口也可以,我们的机器有很多是用一台PLC连接多台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