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孔板流量的选择

楼主(2006-02-16):
请问各位仁兄:我厂有一氧气流量,采用孔板流量计,日常记录的数据在1000—4000之间,数显表及变送器经校验均正常,瞬时流量量程为5000,孔板上限流量为25000,下限为1000,请问此孔板在选择上是否存在问题,有没有可能因孔板上限量程与实际使用量程差距较大(5:1)而造成测量数据的不准确!!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说得什么意思.
那你们测的1000-4000是否与实际流量相同,5000只是孔板出厂时的表定流量.
一般情况下孔板出厂时厂家都提供一份计算书,你可以把计算书与二次表型号及差压变送器等相关参数告诉我,我们大家再来共同分析.

楼主:
真是抱歉,昨天着急看错了(第一次看计算书,见笑),计算书上写的是孔板差压量程25kpa,流量上限是5000,下限1000,常用流量是2000,二次表及变送器均符合要求,此种情况有无可能因孔板造成误差?比如孔板下限与常用流量比较接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