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如何检测

楼主(2006-02-16):
我想检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2006-04-10):
面版上有显示的啊

网友B:
你想怎样检测?大部分变频器都有0-10V或者0-20MA的模拟输出端子.接上一个相应的仪器仪表不行吗?

网友C(2006-05-30):
同意楼上两位的说法。

网友(2006-12-08):
如果变频器有问题的话,想检测实际输出频率呢?

网友D:
接上仪表,调整增益使指示对应.

网友E:
可以用数字频率表啊

网友F:
变频输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