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NSK的驱动器

楼主(2006-02-16):
各位老师好
    能指导我NSK驱动器工作中报4-A,不是经常这样,挺烦人的.还有MR-J2S的驱动器是怎样检知位置是否到达设定点的,如果没到设定点驱动器就过载的话,那轴控与驱动器怎样连线机器就会停拉呢?

网友A(2007-04-18):
报警要看手册
检测位置是IN POSITION参数

网友B(2008-07-20):
MR-J2S 的5#参数是设定定位宽度的,实际的位置在设定范围以内则输出信号INP导通。

没到设定点的停机,一般是上位控制器发现了误差过大报警,也可能是驱动器过载发出了ALM信号。

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了,看手册吧。

另外,顺便问问进来的朋友们,你们手上有没有NSK的手册?如果能够施予援手的话,不胜感激!

我这里好20多台NSK的盘式伺服,用做INDEX盘来分割工位的。控制器看起来是个单轴控制器,有手操器可以做示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