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断路器可以下进线吗?

楼主(2006-02-16):
 看看这个断路器可以下进线吗?
西门子3RV1031-4EA10断路器,电流22-32A可调节。用它配合接触器控制电动机或其他负载时,可以由T1.T2.T3接三相电源,L1.L2.L3接输出吗?请高人指教!!!

网友A:
看下篾弧罩的位置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看下篾弧罩的位置实际上断路器也叫空气开关既然是开关应该可以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用。平时最好不要这样用,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少了一快万用表

网友C:
与灭弧罩的位置没关系,要看它本身的控制电源取取自哪里.没有详细资料,不好说.

网友D:
同意怪人

网友E:
应该可以吧!我们也这么用过的!没发现有异常呀!

网友F:
一般情况下没有事,分断短路电流可能会造成弧光短路

楼主:
我们厂就有好几个位置都是这样接的,而且都是进口的原装设备。那么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呢?从西门子网站上看过一些3RV1断路器的资料,也没有特殊说明,我想这样用应该不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