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西门子PLC与ABB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6-02-17):
请问怎么实现西门子PLC与ABB变频器之间的现场总线通讯?

网友A:
abb有现成的资料

网友B:
1、要求西门子的PLC能够作为PROFIBUS的主站;
2、ABB的变频器有支持PROFIBUS-DP的通讯板;
3、然后就是编程控制,所有变频器的PROFIBUS控制方式做法差不多,只是各家的控制字不一样。

楼主:
我对这方面是外行
能讲得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B:
可以参考以下资料:
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通讯的应用实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78162
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与s7-300/400的PROFIBUS-DP通讯举例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91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我收益非浅,请问除了PROFIBUS还能通过别的方式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