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可以用窜口和三菱Q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02-17):
我问过INTOUCH,好象官方不提供驱动,
有谁知道怎么来实现通讯,A 系列的I/OSERVER能不能用,
电缆接线和A系列有区别吗。

网友A:
其实我也思考过INOUTCH和其他设备的串口通讯问题,可能需要第三方软件把串口得到的数据放在数据库中,再由INTOUCH调用数据库中的数据.
在下很感兴趣知道INTOUCH如何用DDE直接进行串口通讯,如果知道请告知在下.

楼主:
各位,帮我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