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伺服系统的通讯,

楼主(2006-02-17):
  刚接到一个工程,老板让我做触摸屏与伺服系统的通讯,我知道有专用的操作面板,请教各位朋友,从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A:
我用过伺服,也用过HMI。你说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系统?伺服本身带操作面板。

网友B:
这是一个好问题,哪位高手比较熟悉,讲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C:
首先你的伺服要支持通讯功能,然后要了解伺服的通讯协议,然后根据伺服的通讯协议来编写人机程序,如果你的伺服带有PLC功能那就更好了

网友D(2008-08-22):
很多HIM都有宏指令的就看伺服的通讯协议啦

有谁可以把知道的伺服协议分享下啊

网友E:
我做过的,现在深圳做的一种人机可以直接与安川的伺服通讯了,不要在写宏指令.

只要伺服本身支持通讯功能,如RS232,那好做多了,只要知道伺服的参数地址就能用人机直接写入与读出,我用KEB的伺服就这样做的.

网友D:
没有那么牛的吧

难道所有的伺服的通讯格式都时一样的,如果不一样他怎么知道接收的数据,最后吧他转换出来啊

时要协议的吧

网友F:
一般的HMI應該都支持這個功能吧,如果伺服支持MODBUS,基本用哪家的HMI都可以監控了。首先要看伺服的通訊規格,如果這個不確定什么都沒得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