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之间的程序调用

楼主(2006-02-17):
你好,plc之间的组态我已经明白,但是具体的二个plc之间的程序调用,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比如:在主站调用从站的电机启动块,使电机启动。请好心人帮助,请讲的非常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如果用程序调用可能很不恰当,两个PLC之间只能传送一些寄存器的数据或位状态。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在从站的PLC内编写一段这样的程序,这个程序的执行受一个条件限制,比如MO为1执行,为0不执行,这是如果你用主站PLC通过通信的方式将M0置位为1,那就执行了那段程序。当然你在从站PLC上直接将M0置位也同样执行那段程序。

网友B:
具在下所知,主从站之间应该是进行数据的传递,不太可能相互调用程序,如果楼主真的需要从站的程序,可以考虑主站传递数据,从站处理后回传.

网友C:
主从站之间只能进行数据传递,不能调用程序。

网友D:
两个PLC之间是不能调用块的,只能做数据的交换

PAC大侠:

网友:
你知道PAC吗?你想了解PAC吗?PAC融合了PLC和PC各自的优点,将PC强大的计算能力,通讯处理,广泛的第三方软件与PLC可靠,坚固,易于使用等特性最佳的地结合在一起.它与PLC相比它采用了通用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在通讯上,PAC提供事实上的工业以太网标准,而对PLC言,只有大型的PLC才能提供以太网接口.PAC不仅支持符合IEC61131-3标准的软逻辑编程语言,而且支持VB.NET,EVC,VC.NETJAVA>BC++,TC等编程.因为PAC的开放性,使用户也很容易取得第三方软件的支持,PAC解决方案包括wincon-8000和lincon-8000两种平台,其核心处理器均为32bit risc cpu.海量数据存储也是PAC的特点,它支持I/O模块和remote I/o模块.适合恶劣的工业环境.如果你想了解更多PAC的信息,请致电0510-85224498 刘先生 索取PAC选型手册.无锡智航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ivoyage-ctrl.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知道要做什么,但不知道怎么说,你们讲的很好,我就是想知道怎样才能进行数据传递,是不是在主站和从站给每个要进行操作的数据定义变量,主站将定义好的变量传递给从站,从站再将接收到的数据赋给对应的定义好的变量呢?
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将加锁的PLC(siemens的PLC)的模块解锁那。
谢谢回贴。

网友E: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采集点放在从站,控制程序放在主站。这要涉及到两PLC之间的数据传送,把丛站采集的数据传到主站,主站经过逻辑运算后把结果发送给丛站,再从丛站输出。

网友F:
  其实 PAC  就是 PLC得加强版

网友G:
主从站控制一般用通讯来间接实现

网友H:
siemens plc解锁请用解锁软件,如果要解锁软件就直说阿,发邮件到fyhui.zheng@gmail.com。
如果个人使用就免费了,如果公司使用是不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