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过PC,触摸屏互相拷贝程序的方法

楼主(2006-02-17):
如何能够不通过PC,直接将一个触摸屏内的程序拷贝到另外一个同型号的触摸屏上?

实现这个功能,因触摸屏型号而定,有的厂家提供了简单易实现的程序拷贝方法,而有的厂家则没有提供.以HITECH为例:

  两台HITECH触摸屏COPY程序的方法:

1、 先制作一根通讯电缆。

HMI1 COM port HMI2 COM port
25-pin female 25-pin female

RXD 3 -------------------------------- TXD 2
TXD 2 -------------------------------- RXD 3
GND 7 -------------------------------- GND 7

2、 然后在CONFIGURE功能内设置通讯口参数。

3、 最后在HMI1上触摸DOWNLOAD键,在HMI2上触摸COPY键即可。

注:HMI2:被COPY程序的触摸屏。

欢迎大家把自己知道的方法贴出来,作为专题供大家参考!

网友A:
Proface触摸屏:
2000系列的触摸屏都带有CF卡插槽,你只需要有一块CF卡即可(市场有售,便宜)。
在“离线状态”下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屏与屏之间程序的拷贝。

网友B:
楼上两位高手:
这是不是就是平常有人说的硬拷贝,
有人说硬拷贝不需要密码就可以实现硬拷贝,是吗?
我的设备就有以上两种触摸屏,有的有密码。改天试试
希望其它高手能够提供

楼主:
是平常所说的硬拷贝。无法对组态进行修改,只用于复制程序。

网友C:
还是觉得Proface的CF卡用起来比较方便,HITECH的比较麻烦

网友D:
如果没有CF卡怎么办呢?而且CF卡的成本毕竟要比制作电缆成本高啊
!

网友E:
台达DOP人机也可以通过SMC卡进行程序复制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我们的是西门子TP27-10 没有CF卡,请告知!

网友A:
假如你有100台触摸屏需要灌同样的程序,你想想是用一块CF方便,还是拿着一台触摸屏再拖一根线方便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网友G(2007-03-20):
我想买TP27用的CF卡,1M的CF卡要6000多元,怎么这么贵?买个TP27多少钱啊?

网友H:
还是有点看不懂啊!以后要加紧学习啊!

网友I:
我最近正在研究这一项,大家有兴趣的请加QQ群:37596568

网友J:
光洋触摸屏是否也可以COPY?

网友K:
西门子的触摸屏,没有钱的先别想了。
学了很多哦

网友L(2008-03-26):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网友M:
使用屏通PanelVisa人机,只要是8寸及以上的都可以通过一个普通的U盘来实现复制程序功能。8寸一下的也可以通过屏与屏之间对拷来实现。

网友N:
学习啦,长见识!谢谢...大家有没有西门子触摸屏拷贝方法啊,不经过MMC卡,直接用电缆拷,电缆怎么做啊?有知道的么?

网友O:
现在很多都可以支持CF卡扩展;

网友P:
ab的也用cf卡

网友Q:
我有Proface触摸屏的CF卡,要的话联系我,ROGER4867@sina.com,电话发给我。

网友R: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S(2008-10-24):
和泉的屏可以吗

?

网友T(2009-03-12):
如果有CF卡接口,用这卡也可以互相拷贝的

网友U(2011-06-26):
请问CF卡是不是转换用的啊?我没用过

网友(2014-08-25):
步科的MT4200T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用硬拷贝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