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170A对S7-200的遥控控制

楼主(2006-02-17):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系统,有些问题想请教各位达人:
1、因为这是电力方面的控制,要求预置——返校——执行的控制模式,所以要求配合判断PLC内部的寄存器数值,但是手册上好象没有提到TP170A的编程功能,是不是根本没有啊?
2、这个触摸屏有动态显示功能吗,比如叶片的转动什么的,有组态实例么?
3、还有线条尖头这些能组态软件本身好象根本没有啊!!

严重求助!!!

网友A:
1中看不懂什么意思。
2中叶片转动好象没有。
3中虽然它本身没有,不过可以用其它画图软件画好后引用是可以的,我用过。
我用过TP170A、TP170B与S7-224XP、S7-226连机。
欢迎到我网站:PLC.123YE.COM上看看。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1的意思可以这样解释:触摸屏先下发一个数据到PLC的寄存器,PLC判断这个数据是否有效后,对另外的寄存器置位,触摸屏再对这个寄存器做判断,符合条件则下发另一组数据到另一个指定寄存器!

不知道这样解释能说清楚不能???

楼主:
另:

有没有花哨一点的组态实例啊??
有的话能发给我吗,感激感激!!!
我的邮箱xiangdongempire@163.com

(我知道大哥你肯定有的,帮忙啊!)

楼主:
知道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