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简单的知识

楼主(2006-02-17):
在机械传动中:齿轮之间的传动比怎样计算?还有就是皮带轮之间的传动比怎样计算?
比如:同是1500转的电机,速比13的减速机,17齿和24赤的齿轮怎样计算速比

网友A:
传动比的公式为:i=主动轮的转速/从动轮的转速=从动轮的齿数/主动轮的齿数
但不是你的减速机是几级、平行轴、行星传动

网友B:
转速除以速比等于输出的转速.皮带调整转速时转速比!等于两皮带轮的半径比!

网友C:
是的!要知道减速机是几级、平行轴、行星传动。。。

网友D:
TO 张立志:请问你在哪里?你在三龙达做过吗?

网友E:
1500/13
17/24
d2/d1

网友F:
普通的齿轮传动比就是主动轮的齿数比被动轮的齿数。
皮带轮的是主动轮的直径比被动轮的直径。
17齿的齿轮,直齿轮会有根切,要用变位齿轮。
速比13的减速机多是行星齿轮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