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

楼主(2006-02-17):
同是正品(厂家直销部供货)
    正泰的CJ20接触器好还是德力西的CJ20接触器好?

网友A:
正泰的CJ20接触器和德力西的CJ20接触器:从价格上说正泰的CJ20接触器好,从质量上说德力西的CJ20接触器好。如果你的公司很有钱的话最好选用德力西的CJ20接触器。

网友B:
国产电气中到底谁的最好。
天水,常熟,正泰,得力西,还是。。。。

网友A:
我们厂一般用天水213的和得力西的接触器

网友C:
我用正泰的烧了很多,是烧线圈的,不过没用过得力西 的

网友A:
用天水213的产品。个人认为,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用

网友D:
沈阳二一三的也好,只要是正品的,不行施耐德的质量好一些,只是价格上稍微高出一点,你可以用软启动来带啊,就接生啊

网友E:
德力西,正泰就是仿造德力西的产品!

网友F:
怕质量不行还是用施耐得

网友G:
大家好啊!你们讲的啊。。。,我都不用,接触器方面我只用 3TF。。。,虽然贵了,可能贵了很多,但落了个 省心,不坏。。。对么?

网友H:
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http://china.53trade.com/?llp0311

网友I:
都是一家的,无所谓好坏,价格为经营手段而已!

网友J:
国内品牌中应该正泰还不错吧,价格也实惠,而国外的西门子的不错,不过如果你坚持“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就选ABB的啦!

网友K:
国产的得力西的和天水213的都不错,进口的西门子的

网友L:
常熟,正泰

网友M:
正泰得力西都不错.

网友N:
国产品牌接触器中常熟,上海人民电器的比较好,德力西和正泰都不行,只是价格便宜.进口的ABB,穆勒的都很好,就是太贵.一般场合国产的就行了.

网友O(2006-03-20):
德力西和正泰很容易买到水货

网友N(2007-05-18):
补充一下,接触器底座连接部分的四个角有四个橡胶垫子,很小的东西,当天气比较热,或者接触器本身因为选配规格偏小电流大而发热的话,这几个橡胶垫子就很容易融化,导致接触器触点无法正常分合(橡胶融化后有很大粘性).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网友P:
用国外的省心

网友Q:
   我做低压控制关键的主控电器件全部用西门子或施奈德的, 故障率很低,买着贵用起来却是便宜。其他的附件才会考虑用国产的。 不能因为配件的质量而砸了自家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