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1710高速数据采集

楼主(2006-02-17):
各位大侠,小弟初次接触数据采集,给大家问好,请大家多多帮助。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用户给一个触发信号,然后开始采集电压和位移数据。要求10KS/s。然后显示曲线。
如果位移数据有错误,则输出一个数字信号。
系统采用研华PCI-1710进行高速数据采集,它的采集速率可达100KS/s,理论上可以满足需求。

由于小弟是初次编写数据采集软件,有些问题不是很清楚,向大家请教。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一共4个数据
A 一个触发信号,接在一个引脚上;
B 一个电压信号,是电压数据,接在一个A/D引脚上;
C 一个脉冲信号,是位移数据,接在一个引脚上;
D 一个要求输出的数字信号,是反馈数据,接在一个引脚上。

程序采用VB开发,或者DELPHI,或者VC,都可以,请大家推荐一个合适的。
1。系统监控A数据,如果变化,
2。则用中断方式采集B/C两个信号,比如各自20K个数据,即共40K,需要0.4秒。
3。判断数据是否正常
4。如果不正常,输出D
5。显示B/C图形。
6。保存图形。

请教各位,这个思路是否正确?
另外,我现在在研华的MAD_INT的VB例子上面进行修改,请问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一个细节问题:
我需要A信号来触发采样,应该怎么做呢?
比如,
1。直接用A信号,触发1710开始采样;
2。软件轮循A信号,发现有变化,则软件触发1710开始采样。但VB只能做到1ms查询一次,而且效率很低。
请教大家,应该怎样做最好?

楼主:
我想这样做可不可行?
1.比如我设定FIFO为40K.
2.设定利用板卡的外触发功能,A信号触发1710开始采样;
3.系统采样后,FIFO半满的时候利用中断通知系统,软件去获取数据。
4.判断及显示。

网友:
可以采用FIFO采集,不过我觉得你的速度可以利用软件触发,硬件触发的话,可能没有这么高的速度。
位移可以采用模拟量信号,为什么采用脉冲信号?和电压信号一样不是更容易采集。
如果采集速度很快,可以采集DO...Loop循环,这样可以重复进行,中间加入DoEvents,防止不能执行其它动作。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么相似的问题,用数据采集板高速采集模拟量信号,并在工控机上显示曲线,保存记录,还要打印,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下,我的QQ是30891640,加上一起讨论!

网友B(2006-04-05):
在研华的MAD_INT的VB例子上面进行修改不如自己用api函数写,例子上很多都是没用的

网友C:
各位同志:
大家好,我也要用PCI1710做相关的数据采集,采用中断方式,你能否给我发一些PCI1710相关的资料!谢谢!
Email:ccl3198@163.com

网友C(2006-05-28):
下面引用由庞元凤在 2006-2-20 8:53: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采用FIFO采集,不过我觉得你的速度可以利用软件触发,硬件触发的话,可能没有这么高的速度。
位移可以采用模拟量信号,为什么采用脉冲信号?和电压信号一样不是更容易采集。
如果采集速度很快,可以采集DO...Loop循环,这样可以重复进行,中间加入DoEvents,防止不能执行其它动作。-----------------------------------------------------------
庞兄:
您好,你能否给我发送上述你所言的数据采集程序,我最近才接触数据采集,用研华PCI1710的中断方式,对电压,电流,位移等信号进行高速采集(>10k),语言用VB
怎样使用Do...Loop?
不胜感激!ccl3198@163.com

网友D(2010-04-30):
有没有人在DOS环境下用Borlandc3.1编写过PCI1710数据采集卡的采集程序?我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希望找个人能咨询一下

网友E:
谁用cvi的呢?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