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如何选用RS485的联结电联?

楼主(2006-02-17):
我使用的温控仪带有485接口,可以对其进行操作。
我听说好像可以用CAT-5网线作为485的连线,但是,我只需要一组双绞的线缆,而且需要焊接、还要耐揉搓的,CAT-5的线不结实、不耐焊,有没有可以代替的线缆啊?谢谢!

网友A:
将你认为可以的电线像网线一样绕在一起,外面再加上一层屏蔽就好了。距离短我就试过,太长距离没有试过。

楼主:
我不太会选线,看到485的线缆要求是等效电容大约是16pF每英尺,特征阻抗是100欧姆每英尺。如何判断线缆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