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版主请教CHE转速显示不稳定问题

楼主(2006-02-17):
版主: 我的电机是3KW的,变频器是CHE4KW的,用无PG矢量控制,根据电机的参数设定好P2组的参数,自学习后,用面板给定频率,运行后显示转速不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上下飘忽不定),频率一定,转速为什么不能稳定呢?现在客户要求要以转速为参考调节,有没有什么办法?????
打了个电话给客服,他说不知道没实验过,要问研发人员,郁闷,客服能力有待加强啊!所以只有来找你了,呵呵!不是软件有BUG吧?!我对CHE,CHV的很感兴趣,不行的话我只有选择其他产品了,我真的很期待国货的精品!你最好实验过后再给我恢复,OK????!多谢,恭候佳音!!!!

网友A:
跟负载有一定的关系,您可以采用转速反馈来解决,发电机或编码器都可以,根据您的要求精度来选择。

楼主:
前辈有所不知,恕我描述不够清晰,CHE是开环矢量控制的,CHV的才可以加编码器实现闭环控制的,现在的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所以用了CHE的,价格相对低一点嘛!就是转速显示不稳定,上下漂移(大概有10转吧)!
陈善波斑竹应该很熟悉,呵呵,现在我的电机是空载的,多谢您的回帖,

网友B:
我昨天给你回了一条,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和电机的参数有关,请你留下电话吧!要不然这样效率太低了。

楼主:
0371-66203590

网友C:
DELTA说描述的问题,是因为P3组中速度环系数设置不当造成的。在无PG矢量控制系统中,转子的实际速度是通过建立电机数学模式,有效地采集相关参数估算出来的,估算的转速值作为速度反馈,以完成内环PI速度调节控制。对于转速的上下漂移,就是PI系数设置不当,造成系统超调,像此情况,可适当减少P系数,增大I系数,超调现象自然减弱。至于频率一定,是因为系统在设计时,所显示的频率就是用户实际的给定频率,而显示的转速,却是系统估算的真实转速。不知做如此解说,DELTA是否满意!!!

网友D:
清风拂面讲的有道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英威腾的客服的态度让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在各位的指导下还是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清风拂面老兄的意思是不是说,转速显示很稳定的可能性不大,请问你的实验效果是不是也是不稳啊?

网友C:
delta兄弟,我所描述的转速稳定,只是一个相对的值,绝对的转速稳定系统,对于交流异步电机是不存在的。但对于无PG矢量控制系统,在速度的稳态精度上,远好于传统的V/F控制技术,当然,其优良性能的体现是变频器在得到真实的电机参数的基础上。不知老兄是否进行严格的参数自学习操作?

楼主:
自学习,按你的说明书说的谁都会吧? 我换了电机,变频器都不行,那按你所说的,CHE的转速显示就"鸡肋",可有可无了,难道"优良性能的体现"就是转速闪烁不定??怀疑中......请问你实验的结果稳定吗?来个图片给大家证明一下!期待中.....

网友C:
DELTA朋友,你好,谢谢你长期以来对英威腾矢量变频器的关注。之前,我已经向你解析过CHE系列变频器所显示转速值的由来,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中,转速值是通过采集相关物理量估算出来的。并非真实的转速值,影响转速值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负载变化情况、电机参数的真实性、速度环PI系数的设置、电机因为温升造成的物理参数变化,都会影响电机转速值的估计。在异步电机控制中,绝对的转速稳定是不存在的,哪怕你现在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变频器也是如此,如果你看到的转速没有波动,那肯定不是真实的电机转子速度,因为本身电机的转速就是一个动态参量。如果你还是不能理解,你就研究一下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也许你能从里面找到答案。衡量一个变频器的好坏,最关键的参数就是其开环情况下与闭环情况下的控制精度如何?这自然就牵涉了输出转矩的动态响应精度如何?

网友E(2006-03-22):
我看到的艾默生变频器3000转速也是不稳定的,上下有十来转的跳动.在车速200米的纸机上,但能满足需要不知何故?

网友F:
CHE说明书上标明的速度控制精度为正负千分之五最高转速,如果你的转速达到1000转,在额定负载内,显示波动10转属于正常范围。
但实际转速是否波动这么多,还是通过专门的测速装置(如光电编码器)检测比较准确。
CHE的显示转速毕竟是通过建立电机的数学模型估算出来的,估算本身就有误差。
实际效果显示,CHE无PG矢量控制的速度精度效果要比V/F控制的效果好的多。要是你测一下以前V/f控制的电机速度,你就会看到了。
如转速真的波动很大,有可能是负载过重波动大,也有可能是CHE的速度环超调,也有可能是CHE自学习后的电机参数不准确。呵呵,总之影响的因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