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星三角起动电机的电流计算公式

楼主(2006-02-17):
一台电机,我只知道是37KW,请问谁能告诉我公式,我好算出需要多大的空开等等。不胜感激。

网友A:
I=P/(380*1.732*cos(fai))

网友B:
断路器80或100的

网友C:
空开应是200,接触器应是150的

楼主:
这种转换能不能导致电流的瞬间增大而跳掉啊?

网友D:
功率的2倍就是电机的额定电流37的应该是72A,如果选用星 --三角启动选用100A的就行了。计算是主要是看你的电机的功率和电机负荷的轻重选用

网友E(2011-08-11):
如果用星三角启动用CJ20-160 CJ20-100 CJ20-63 的就行了

网友F:
一般产品样本上就有选用规格,你可以看一下,ok

网友G(2011-12-29):
角接 线电流=70.27 A 相电流=40.57 A 星接=23.42A 接触器两个选择CJX2-65 一个选择CJX2-25的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一次接线的方式,这样选择,一次接线的方式为断路器下来的线分别给两个65A的接触器的方式。

网友G:
补充一下:星接接触器为了安全可靠可以在大一个等级CJX2-32 .断路器选择10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