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电镀车间使用限位开关合适么

楼主(2006-02-17):
在一条电镀生产线上,由限位开关触发的PLC程序不稳定,不知道是否是限位开关的使用场合限制问题。

在此请教大家,谢过先

网友A:
不稳定,那里不稳定说清楚点,至于是不是限位开关场合限制,这个是没道理滴

楼主:
正常情况:一个小车后退,碰到限位开关后返回。
故障现象:小车没有碰到限位开关就返回,大约3-4天出现一次

网友A:
不是限位开关的问题,程序又问题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可以帮忙解释一下么?

网友A:
这个用解释吗,限位开关是好的,没有熔焊的话,那除了程序是垃圾或者是其他元件坏了还能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如果是毛刺呢?

网友A:
什么毛刺?

楼主:
金属片上面的毛刺

网友A:
你是说毛刺可能钻到限位器了拉,你选限位器的时候怎么不选一个密封好点的呢?

楼主:
这两天正在准备换成接近,同时看看程序,尽管程序很短

网友A:
其实用限位不会不行,用接近当然可以,但贵了点,作为中国人,应该继承中华民族节约的传统美德

楼主:
佩服五体投地

网友A:
不要讽刺我嘛,我是本着节约的态度考虑的

楼主:
先试一下吧,生产线上都是接近,这个限位是为了增加辅助功能加上去的。

可能是因为环境酸性比较大

网友B:
1.在小车没有碰到限位开关就返回时看一下与PLC相对应的输入输出灯亮不亮就可判断是限位开关还是程序有问题!
2.如果不是限位开关的问题,可能是小车在后退时遇到阻力,PLC又设置了这项程序(小车在后退时遇到阻力必须前进),而这个阻力才是我们应该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