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楼宇供水时,要白天和黑夜不同的水压,采用哪种仪表啊?

楼主(2006-02-17):
楼宇供水时,要白天和黑夜不同的水压,采用哪种仪表啊?

网友A:
厦门宇电的AI-708或AI-808可以实现两个给定值切换,需要的话联系我吧!我再和你详细解释。0592-5653698-14

网友B:
如果用爱默生TD2100变频器的话,除压力表外不需要其它仪表。它内带时钟。

网友C:
你这问题应该这么问:“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恒压供水,当然实现压力范围可以稍微大些”

网友D:
有许多现成的定时器,参考广告灯

网友E(2010-09-15):
用一个压力变送器,在程序里判断时间,从而设定不同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