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我的计算机S7-200的程序MicroWINV32,怎么卸就装不上了?

楼主(2006-02-17):
请问我的计算机S7-200的程序MicroWINV32,怎么卸就装不上了?晕呀!
控制面板的卸载程序里面还有?

网友A:
如果控制面板的卸载程序还有的话,建议可以在注册表中删除。
另外您要检查安装软件是升级包还是完整的安装程序。因为siemens出了好几个升级包,容易弄混。

楼主:
我就是想装4.0,把3.2卸了,结果4.0装不上去,3.2也装不上去了,
就要我MODIFY!

网友B:
我刚学,这个软件也装不成功,好象要什么驱动程序.XP下好象不能安装,我是XP操作系统.

楼主:
我把其他计算机的安装好的文件夹,COPY过来居然也能打能用,晕,
我发现还是中文的,更晕,不知道具体功能用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