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

楼主(2006-02-17):
富士P11 的变频器怎么恢复出厂值啊(锁定参数没有锁 )? 我现在其他参数都能改,可是恢复出厂值和参数锁定改不了。是不是需要短接哪个端子啊?

网友A:
通过H03来完成恢复出厂值。
同时按住stop和向上箭头,设置参数为1,然后按住func/data
键完成初始化。

网友B:
看看E01---E09参数内那个为19,对应的端子与CM短接即可进行楼上的操作。(详见说明书5-17页)13701089630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