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关于232到422/485转换

楼主(2006-02-17):
有些问题求教,ADAM-4520转换模块,我第一次使用,模块说明是232到422/485转换,是不是说是单向的,就是232转到422/485,只能从232设备发数据,422/485设备只能接收,还是交互的.422/485侧也能发数据.或者说是完全透明的,232只是转成485电平,同样485转成232电平,不考虑握手.
还有232侧我只能选择不用DC码控制,那422/485侧就等于没有握手了,这可行吗?谢谢.

网友A:
就是一个转换芯片么,没那么复杂。就是232<--->485的,双向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