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2-17):
PID控制交流伺服做跟随,现在跟随挺好,定位也行。只是定位完成后,可以看到轴系还在慢慢的走(看计数器,就1p/s的样子),大约5分钟左右,轴系就会剧烈抖动一下,然后恢复到指令位置,接着又慢慢走,几分钟左右又抖。

控制里用到了PID。自己作的卡和算法!

怎么解决 谢了!

楼主:
顶啊 要没了,帮忙啊

网友A:
感觉上,积分和微分不够大。

网友B:
帮顶,我现在一个两轴平台,其中一个轴也有这种状况,微动到某个位置之后,就开始慢慢的走,要是真给一个目标位置定位还是很好的,只要让他微动,就有这个问题发生

那位大人有经验细致的解释一下,感觉是pid的问题,刘老师说说为什么是积分微分不够大?我稍微把积分调大了,可是对结果没什么影响

网友C:
你是用速度控制方式吗?还是位置控制?屏蔽做的如何?

网友A:
对于 gunst 描述的现象,我猜是外部有大致稳定的力矩影响系统,当误差不够大、累计时间不够长的时候,输出也不足以抵消这个力矩。在调整Z轴的时候,偶尔会看到类似的情况(不过,5分钟有点长了)。

hawkeast所描述的情况,建议先排除信号干扰的可能性。

网友D:
楼主说的情况,刚好我前两天遇见过:
  ATV58的变频器45KW,带7.5KW的电机试验运行时,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把参数“缺相保护”屏蔽掉,把“驱动小电机模式”打开,就解决了!
  原因是:变频器在自检测运行中,所带电机太小,检测所带负荷不匹配造成的,不知道我说的对楼主有用不?

网友E:
谢谢各位了
我明白如何做了

网友B:
老宋:我用的是速度控制方式,进行微动调整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这个轴上一部分颤动明显,另一部分却基本没有,比较奇怪

大家都说是屏蔽的问题,那么可能的屏蔽不好在哪里呐?
但是两个轴基本是一样的电缆和接线方法,没有理由一个屏蔽好,一个屏蔽坏呀,

网友A:
“在这个轴上一部分颤动明显,另一部分却基本没有,比较奇怪”
那么,是否这个位置的导轨装配有问题?摩擦力比较大?

网友F:
PID控制共三项参数比例增益,积分,微分。从上述现象看,三个参数未配合好,调节试试。找最佳点,积分防震荡,微分快速反应,试试看。如不行,抗干扰和接地做的不好。

网友B:
更准确一点描述:
在速度控制模式下,y轴在局部位置停止运动后存在小距离偏移,然后逐渐稳定。
位置控制模式下xy没有,速度模式下x轴没有,速度模式下y轴端部位置没有此现象
y轴与x轴不同的是,它有一个解偶机构

平台描述:控制卡+驱动器+音圈电机+直线光栅尺反馈

关于抗干扰或者接地,我这方面不怎么了解,一直在做结构设计和编程,诸位老师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是指控制卡到驱动器的接线抗干扰不好,还是指光栅尺的反馈抗干扰不好,怎样改良?
(无论对错,欢迎指教)

网友B:
我现在在调PID的参数,这个东西拿不太准,一直也没找到一个最佳点,我会再试验试验

网友C:
你在什么地方?我想看看我们的人能不能帮你做一下现场服务,我们公司在很多城市有办事机构,也会经常有人到处跑,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下。我邮箱: shenyang@bjservo.com
 很多时候,问题是莫名其妙,只有现场才能够准确判断。

楼主:
刘兄所说外部力矩的问题似乎不存在,因为主轴就是垂直地面放置的电机,代个编码器,顶个盘子,没有干扰力矩。请问光栅尺如果安的不好,丢数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是别的干扰,怎么检查呢,给个思路

网友A:
"请问光栅尺如果安的不好,丢数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既然能够自动回到指令位置,应该不会是反馈信号的问题。个人还是建议将积分或者比例增益加大一点,看看能否在几秒钟内抖回来。

网友G:
我的觉的还是PID参数不合适,我们的公司的平台的XY轴的PID参数不合理,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现在用控制卡自己判定的参数就好点,不过用它的软件调整的参数出现电机运动声音变大,运动时候 感觉它很吃力

网友B:
刘老师/老宋:
我的问题解决了,在y轴上我重新定义了一下停止的方式,原来的停止方式是halt(最大加速度停止),后来改为deceleration(以定义的加速度停止)方式后,原来的偏移不再发生

怎样解释比较合理呐?还是和pid有关系吧,我觉得

附:控制卡的三种停止方式,我插上一个链接
http://zone.ni.com/devzone/conceptd.nsf/webmain/567F08C7E3A0CB1E86256802007B99F5

网友A:
"怎样解释比较合理呐?还是和pid有关系吧,我觉得"
我想不到完美的解释。两种停止方式的区别,应该在于halt方式会带来很大的瞬时误差(有负载惯量存在,电机当然会过冲,这个过冲就是误差),而deceleration方式,电机停止过程中,如果加速度设置合理,不会有很大偏差。可是,这种偏差带来的后果,应该是抖动,也就是说,使用halt方式,停止时电机会晃几下。如果增益很小,可能会出现电机缓慢回位的情况,但是,这也应该是长距离移动的时候比较明显,微动的时候不应该有明显问题(速度应该还没加上去就停车了,低速停车,自然过冲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