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欧洲与日本伺服电机尺寸

楼主(2006-02-17):
欧洲与日本伺服电机的尺寸不兼容吗,好像两个地区的实施标准不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一样是肯定的,具体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到。就是小日本不同公司
之间的产品都不具备兼容性(简单举例:相同功率的交流伺服安川的轴向尺寸相对小)

网友B:
法兰盘一般差不多的.轴的大小有差别

楼主:
小弟遍访各大主要伺服电机生产商,基本上没有互相兼容的,欧洲和日产的在尺寸都相互差几个毫米,尤其是轴径,轴长.法兰盘也是如此.谁有更好的见解!

网友C:
小日本的各品牌伺服电机間也有尺寸都一樣的.只是一般都是在小功率段.如安川,三菱,松下三種品牌100W,200W,400W的軸徑,轴长,法兰等都一样(松下100W法兰稍小,其它都一样).
日系伺服与欧系伺服电机相比同功率时一般惯量较大,尺寸也较粗大.欧系伺服一般惯量较小,较细长. 欧系伺服在性能方面其实比我们常见的日系伺服要好很多,只是因进入国内晚,并且价格较贵,对环境要求不同等各方面原因至使国内使用相对较少.

网友D:
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它品牌,例如伦茨据说也不错

网友E:
我用日系松下,山羊品牌,和德国 stober 伺服电机感觉控制方面STOBER 容易电压等级相同。质量也好。有些可以互通,但绝大多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F:
德国 Kinco也不错,傻瓜智能型的,比小日本的好多了,有兴趣的不妨看看```
``

网友G(2006-04-09):
三羊的还可以惯量比较的大!

网友H(2007-07-05):
请问你们用的stober伺服电机在国内哪里买的?

网友I:
德系伺服驱动器的I/O一般是源型的,而日系的是漏型的。我们用过伦茨的,价格相当贵,性能相当好。

网友J(2009-04-18):
美国AB的私服系统也不错啊!

网友J:
美国AB的伺服系统也不错啊! 尽管有一部分是韩国产。但是AB的小功率段的产品线比较长!

网友K:
公司试用过AB小功率段的,是12槽8极的传统结构,电机本身的特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