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

楼主(2006-02-17):
想请教诸位大侠们:变频器输出电流会随着脉冲频率的升高而降低吗?为什么呢?

网友A:
电流同脉冲频率有点关系,但不大

楼主:
呵呵,谢谢您的回复。可否请问是怎样的关系呢?脉冲频率很高(达几万赫兹)时呢?

网友B:
载波频率的升高会影响变频器输出电流中漏电流电流增大。

网友C:
载频升高也能缓解电机发热问题!使电机的噪音减小!变频器输出电流与低频比几乎没什么变化!

楼主:
呵呵,再请问李春发:漏电流怎么会增大呢?是成什么关系增加的?现在还是学生,有点好问,请您多见谅!

楼主:
To 精武门:您的意思是两者没有什么关系吗?关于这一条我是从SIEMENS的MICROMASTER410说明书上看到的。呵呵,因为不太懂,所以发上来请教的。

网友B:
漏电流怎么会增大:电机线之间存在分布电容,有微量漏电电流通过,电流量与电线越长度、频率大小成正比。

楼主:
嗯,明白了,电压一定,频率越大,则漏电流就会越大,从而输出电流就会减小。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