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一些问题!

楼主(2006-02-17):
1、cpu315-2dp上的清零(mres)是清的哪一部分的数据
2、硬件组态时,和实际的安装少组态了一个模块,怎么cpu也没亮红灯呀!
3、cpu315-2dp上的BF灯,不连dp只连mpi,就好好的,只要一连上dp就亮红灯,用dp也读不上数据来!

网友A:
执行复位操作时,会执行下列操作:
1 复位CPU
2 删除所有用户数据(块和系统数据块(SBD),MPI参数除外)
3 CPU中断所有已存在的连接
4 如果在EPROM(存储卡或集成EPROM)上存在数据,则在存储 器复位后,CPU会将EPROM内容复制回存储器的RAM区。
诊断缓冲区的内容和MPI参数保留
如果组态比实际模块多的话,CPU会亮灯。
BF灯亮,说明你的总线通讯上有问题。

楼主:
1、如果组态比实际模块多的话,CPU会亮灯。那么我昨天只用了一个cpu ,硬件组态了3个信号模块,怎么故障灯也没亮呀?
2、BF灯亮,说明你的总线通讯上有问题。能不再给讲的仔细一点,我知道是总线通讯的问题,具体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