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

楼主(2006-02-17):
各位大虾,我现在急需一定数量的温控仪,要求能接收K型热电偶,有开关量输出,220VAC供电,并支持SMART-HRAT协议,哪里有售,请各位大大提供消息,不胜感激!
 联系方式:0516-83842626   王先生

网友A:
可开发出创新性、具有独特性能的一种“可编程过程控制器”

请看:www.greatelec.com
这种新型“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对于复杂的温度控制、复杂的压力多段控制等具有独特的
功能,利用该控制器在军事、石油、化工、科研、计量等诸多领域开发出特有的专业测试、测量控制系统,利用该控制器开发出的系统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0451-84270210 88585115 13904515210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B(2008-04-13):
上海慧森电气的控制器能够完成对多台空调主机、阀门进行个性化的集中控制,实现分温段、时序控制每个空调的开关,从而为空调整体节能(可达15%)。价格仅为PLC+人机界面的几分之一。目前已经应用在多个工程中。

温度控制器的技术特点:

1. 运行速度快,最高可达20MHz 运行速度,适用于作为中小系统控制的控制器,例如替代PLC+人机界面,价格只有它的几分之一。

2. 可用C 语言等高级语言编程,适用简易,编制的应用程序运行速度快,效率高;

3. 易于设置加密及保护,有利于保护自己的软件知识产权;

4. 特别适合于处理模拟量信号,内置3 路模拟输入,1路模拟输出,可作修正PID 等复杂的闭环控制。在中央温控中

5. 4路继电器输出(5A),单只就可实现型中央空调的多台主机或阀门的直接控制。(实际应用中:可对中央空调进行启动时序控制,依次开启,减少对电网的冲击;空调使用中,根据设定温度对主机和阀门进行分温段控制,甚至对不同位置温度需求的空调交叉或间隔地开关,节能10%-15%,客人舒适度大大提高。

6. 内置512 个失电保持寄存器,可做失电时的数据保存或寄存设置参数;

7. 内置高精度PT100 输入端口(标准配置)。

8. 内置RS485 通讯端口,可作MODBUS 等通讯的主机及从机;

9. 内置2×8 位LCD 液晶显示器,外形小巧美观,适用于工业应用。可作系统的控制器,也可做柜体的操作显示盘

10. 可级联使用,同时控制多台空调、阀门等设备.

硬件资源汇总:

1. 数字输入;3路;

2. 数字输出:2路;

3. 继电器输出:4路常开

4. 模拟量输入:3路

5. 模拟量输出:1路

6. 旋转点位器:1路

7. 通讯口:RS485,Modbus

请随时联系我们。

上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弄银都名庭
大厦3号501室(200062)
电话:+86-21-62163775
电话:+86-21-52667112
网址:www.hiison.com
电邮:service@hiis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