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电流互感器次级的电流表A1、A2应如何接?

楼主(2006-02-17):
在低压配电房的总进线柜的三相电源线上各装有一个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次级应接有两电流表A1、A2,其中A1用作总柜上的显示,A2为电能表的取样电流信号,现想问各位大侠:
对电能表的计量而言,A1与A2是串联精度高还是并联精度高?
谢谢指点!

网友A:
可以并联吗,你画图给我看看

网友B:
傻根其实也不傻嘛

网友A:
谢谢,你的发话让我感到很高兴

网友C:
几位都挺风趣的 傻根的确不傻 聪明的斑竹是否在装聪明

网友D:
交电费的人认为并联精度高,收电费的人认为串精度高.但验收的人不认并联的帐呀~

网友E:
电流互感器要串在回路中,这是规定,因为线路有电阻,如果想提高精度的话最好要用有两路输出的电流互感器,或用两个.两个表串在一个电流互感器上,显示的电流要比实际的小,电表比实际要慢.我测过,小5%左右.也可能是个别现象.

网友F:
能否介绍一下电流互感器的原理、作用和使用方法.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G:
电流互感器是按一定比例和准确度变换电流大小的仪器.
作用:在电工测量和继电保护中将高压电流和低压大电流变成电压较低的小电流,供给仪表和继电保护装置,并将仪表和继电保护装置与高压电路隔开.
原理: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制成,与变压器相似,但工作状态和变压器有所不同.
互感器二次侧额定电流均为5A.
还有很多参数之类的问题,如有兴趣大家在研究.

网友D:
互感器二次侧额定电流不都是5A的.

网友H:
我们厂里的现场(指针式)、电脑上都有电流指示时都用的两个电流互感器的
公用一个电流互感器,两块电流表串联、并联,两块表的指示都不准
若在计量上使用,当然我也会并联用的,呵呵!
的确,供电局的好“黑”呀

网友I:
三人行必有我师! 谢了!
我还是个学生。这个论坛太好了。谁还有类似的论坛供我学习吗?

网友H:
楼上,你是学什么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