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690变频器制动电阻3次过热

楼主(2006-02-17):
我公司一台涂布机上放卷驱动变频器欧陆690(22KW)的制动电阻不定期的发生了3此过热现象,制动电阻是普通的线绕电阻过热后变频器无报警可正常运行电阻过热时机器速度稳定电阻发红冒烟漆皮脱落更换新电阻过一个月又发生同样现象,机器可正常运行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电阻功率小了

网友B(2007-09-22):
确实是电阻功率小了  换大点  好大的嘛

网友C:
多大功率的就要看实际的情况了!电阻又不贵,阻值尽量不要变小.功率大点没关系.最好测测制冻电流.换了大功率的电阻,如果制动太频繁,那就会烧制动单元了.

网友D:
功率换大点
还有必要选择专用型的制动电阻.

NOKE制动单元  0722-81664532   肖克  QQ:154904411

网友E(2009-11-30):
请问各位高手,欧陆640变频报警过热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