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ACON变频器在中央空调风车调速问题

楼主(2006-02-17):
风车电机型号:75KW 额定电流 139A 4级TECO品牌。试机时频率35HZ,变频器监测电机工作电流65A .之后给电机做了一次保养(加润滑油)再运行时同样频率下,工作电流跳到73A.负载全部检查确认过没有问题。刚刚电流又出现变化(69A)。请教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谢谢

网友A:
负载波动,电流波动很正常!

网友B:
还要考虑是不是只运行在这个频率附近才出现波动,同时注意电机的动静,如电机也不正常则可能是变频器和电机共振点造成的,可尝试禁用此频率段

网友C:
商人应该是社会的承冲和网桥。可某些商人卖了东西不行贿自己都不放心!商人不是让人受伤,要做商人,做工控先做好人。伤害信任你的客户:杀人可恕,情理难容!
     欧美先跑一圈,
     控制机器募捐。
     黑粗工控成员,
     心里又甜又酸。
     不想忙了一年,
     要拿提成真难,
     上了他娘贼船,
     当心被人暗算。
     索性跳出三界,
     眼空天地更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