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给水的问题

楼主(2006-02-17):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用一台变频器加一个压力传感器不用控制器可否就能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A:
对变频器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控制方式。采用变频器内部的PID控制器即可。

网友B:
当然可以实现,不过只能实现多定量一变量功能,如果要实现循环启动需要使用PLC或控制器!

网友C:
有PID就行,没有…哈…哈…不知道

楼主:
谢谢各位,只要将传感器的4-20MA输出直接接到变频器上就行吗?
控制的压力值该如何设定到变频器上呢?

网友D:
可以将压力信号直接接入变频器,由变频器来处理。至于如果设定给定值,这个嘛...不同的品牌变频器,设定方法是不同的。QQ 317380825

网友E:
卖什么关子??
  就是PID闭环控制,在调试中把压力信号模拟量用%控制,如:管网压力要求为4公斤,就在变频器设定为40%(调整范围一般在0%-!100%),看变频器说明书,一切就明白了!

网友F: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你购变频器的时候要注意,因为现在有的国产变频器内置没有PID

网友G:
这个实际上是做得较成熟了.只要有PID的变频器的基本上都能做.一般压力给定直接用面板上的电位器就行. 本人对艾默生的变频器很熟,用TD2100做是最好的了,内部有七段压力,定时停开机等功能.

网友H:
没问题可以实现的哦,如楼上各位高手所说.

网友I:
可以,目前几乎所以变频器都可以实现此功能.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

网友J:
可能现在所有变频器都可以PID。

网友K:
一个变频器和一个远程电阻型压力表就可以了.

网友L(2006-03-23):
最简单的东西稳定性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