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编码器

楼主(2006-02-17):
(无正文)

网友A:
一种可能是信号干扰,另外一种可能(几率不大)控制器计数频率不够高。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回答。控制器计数频率是4MHZ,应该满高的,今天我再做下实验。看看情况。那如果是现场干扰的原因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vking:
你可以说以下跳动的幅度范围吗,如果是停止后的很短时间跳动,则很有可能是机械方面的原因,导致编码并没有稳定.

网友C:
编码器不动跳动是正常的,但跳动很大就不正常拉,还有就是是不是一路上升,而且是不停的上升?

网友A:
"现场干扰的原因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尽可能远离干扰源、屏蔽、使用双绞线(如果是差分信号的话)

网友D:
编码器干扰问题,很影响使用,一般情况下,编码器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主要看是不是远离了动力线,屏蔽线是不是没接好,等等.要想用好编码器,就先解决好信号传输吧. QQ25552388  13356316623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我的外部编码器的话只有屏蔽线,没有接地线(GND)。是不是我屏蔽线一定要接地的。远离动力线的话,多少为好呢?

网友A:
"是不是我屏蔽线一定要接地的"
这本身是个很麻烦的问题,要看你的地怎么样,在现场经常看到由于地线本身的问题,接了地效果更糟的情况,比较稳妥,不会出大麻烦的方式是屏蔽接电源的0V。

楼主(2006-10-11):
刘岩利果然厉害,我是这么接的,消除了干扰,后来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