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升降机控制

楼主(2006-02-17):
请问谁做过升降机的工程?只有最上面和最下面两个位置两个位置的距离超过50米,用什么方式控制升降机的加速和减速?用PLC和调速器控制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那请问用的是那种方式呢?

网友B:
我们公司有类似的加减速。是用来控制行车钩子的加减速,靠计数器控制。反正只有两个点,就是说刚上升时慢速,一定时间后快速,快到终点后再减速。
不知道能不能对你有启发
我是新手

网友C:
哈哈 我们公司专门做输送机的,升降机经常用,我们是用行程开关来接受信号,然后经过PLC控制变频器的,变频器有第二加速和减速参数。

网友D:
我们公司也是用的行程开关加PLC,变频器。
我这还有梯形图程序。

网友C:
张先生,能认识你吗?
我电话是0760 6311207 你的联系方式呢

楼主:
谢谢大家,主要是因为升降机用在有危险气体的场合,所以比较麻烦,有没有保护比较完善的那种,就像行程开关假如说密封不好在工作的时候产生火花结果就不好了。

楼主:
还有就是有没有那位通过像用光偶检测或者用距离控制升降机的加减速的呢?

网友D:
to 王泽:我的 QQ16189954
我不姓张哈,姓沈,那天发帖子自动给了我这个名字。
你需要升降机方面的东西吗?我也刚接触这个不久,不是很了解,但是手里有些这方面的东西,还在研究中。。。

网友E:
如有危险气体,使用防爆安全栅进行隔离

网友F:
很容易.采用编码器

网友G:
上下检测用感应开关,在升降机上装四个感应铁片,按启动开关,升降机上升,若干秒后转为快速,快到顶时第一个铁片感应了开关,机器变慢速,再干感应,机器停止.反之同理.

网友H(2006-05-08):
一般用限位开关来控制,当然,如果你有手柄的话,可以通过手柄来控制,目前最好用的手柄有编码器手柄,模拟量手柄,普通的档位手柄,编码器手柄可以有255档速度,模拟量手柄可以无极调速,档位手柄最多好像只有6档.采用不同的手柄,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也不同,具体的你可以跟我联系,QQ956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