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液态CO2测量方法

楼主(2006-02-17):
液态CO2工作温度-40度,工作压力2Mpa测量方法,储罐高3M,以何种方法测液位为好?

网友A:
(1) 液体CO2测量用何种方法好
各位:液态CO2储罐,L=3米,工作温度-40度,工作压力20Mpa,用什么方法检测液位最好.
(2) 液态CO2测量方法
液态CO2工作温度-40度,工作压力2Mpa测量方法,储罐高3M,以何种方法测液位为好?
xiao yang :上面的两个主题都是你发表的,你提的条件都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