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cbf請教 上升沿觸發

楼主(2006-02-17):
請教CBF功能塊中,上升沿觸發用法,現場信號是霡沖,係統需要開關量,如何轉換

楼主:
在標准塊中,有邊沿監測塊,請教用法或是用開關涼塊中的霡沖計數,請指交一下,多謝!

网友A:
转换是比较简单的,这应该分情况的,是一直要保持这个变量有效还是保持一段时间,如果一直用,那就用中间变量自锁就可以了,如果保持一段时间用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x謝謝!現場信號是霡沖,跳高圧櫃用的,現用邊沿監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