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作为主站S7-300过程映象区大小的问题

楼主(2006-02-17):
各位高手:我遇到了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用CPU314C-2DP作为主站,有4个EM277+S7-200作为从站,4个从站通讯接口大小分别为32字节输入和32字节输出。我想问的问题是主站用于通讯的过程映象区应该是多大,它的大小是由从站的通讯总字节有关是32X4=128吗?还有,我看了CPU314C-2DP的CPU技术参数,写的是I/O过程映象128B/128B,我不明白如果需要通讯的字节数更多怎么办?不要见笑,我不太懂。

楼主:
怎么激情如火兄也不在?这里高手不是很多吗?

网友A:
  如果你只有一辆100座的公共汽车,而你要运1000人,你该怎么做?

网友B(2011-04-13):
主站过程映像区大小不是由从站确定的,可查具体的CPU参数。当外设输入输出超过主站过程映像区大小时,超过部分需采用PIW/PIB/PID(PQW/PQB/PQD),当外设输入输出没有超过主站过程映像区大小时,可采用I/Q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