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modicon plc通讯连接

楼主(2006-02-17):
140系列PLC距控制室500m,使用modbus串口通讯,能否加串口远程通讯器后和电脑联接?

网友A:
这么远的距离,用Modbus,有点不可想像,可以用Modbus Plus啊

网友B:
wwubox:说的对,可以用MB+。或使用modbus串口通讯加中继器也可以实

楼主:
谢谢各位!!!Modbus串口通讯加中继器是232还是485呢?

网友C:
建议使用以太网通讯,MODBUS PLUS上位机需要SA85,再加上500米的MB+电缆,其成本远远高于140NOE77101+光端机+普通网卡,而后者扩展性要好的多,你要加台上位机,几乎不另外增加什么成本,还有最关键的是,调试方便!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案,如果是小流量通讯,你可以试着在Modbus口上加一个232转485转接头,然后再在上位机里插一块485串口卡(100元左右)不过能通不能通不敢保证,我明天做完实验告诉你结果。

楼主:
谢谢我爱我家:MODBUS接口是485的还是232的?

网友D:
用以太网卡及光纤。将来维护及扩展比较容易

网友E:
我爱我家所说的方案都可以实现,其中MODBUS口添加的是485转232的转换接口。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这边暂时找不到485串口卡,所以试验暂时无法完成,请见谅!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我的情况是140和工作站用MB+通过SA85通讯,我想通过MODBUS加一个编程工程师站,因为工作站不能停,不能编程!请问140系列MODBUS接口是485还是232的,能否通过485或232中继器通讯?

网友F:
140 modbus接口是232,可以用232转485转换器通讯。

网友G:
to我爱我家,虽然在经济上可以节省一点,但是相对来说,MB+要比MBE稳定一些

网友H(2006-03-21):
能不能用光端机转232或485的,点对点的这种方法呢

网友I(2006-10-31):
用电台,既方便又便宜

网友J:
我们公司用的是工业以太网做为各PLC节点之间的连接,然后用DP网来和西门子S7—200、图尔克现场总线模块通讯,用MB+网和ABB的变频器通讯。还是很好用的,只可惜小第我工作不久不知道其中的好多奥秘!

网友K(2007-01-21):
串口是不行的,距离太远,MB+也只支持450米左右,或者加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