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06v7求助

楼主(2006-02-17):
安川606v7 1.5kw 2.2kw eeprom数据丢失 哪位大虾有啊 给偶发一份啊!!
我的e-mail: huagbo@126.com  qq:404172675

网友A:
这个变频器我也只是调试过一次,
我是做电梯行业也不知道我的一些参数是不是能帮上你的忙,因为我看的也是英文手册,而且现在已经给客户了
NO3、NO4这两个参数是设置参数能否调试改动和调试状态,初始值都是0。好象NO3是设置参数能否调试改动,NO4是设置调试状态。在调试的时候先把NO4设置成1,NO3设置成0。等调试完参数再把NO3设置成1(如果我说错了,就把两个参数反过来试一下。我调试的是电梯变频驱动门机用的变频器)。
参数NO19和NO20为加减速时间,这两个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加速哪个是减速了,你可以设置成一样的参数。
参数NO24和NO25是段速度设置,NO24是运行速度设置,NO25是速度保持设置。记得段速度的参数是NO21到NO27,但是用在电梯门机上的话,用NO24和NO25两个就行了。
NO3=1
NO4=1
NO19=15(单位S)
NO20=15(单位S)
NO24=25(单位HZ)
NO25=8(单位HZ)
我调试的门机参数就是这样,其他的参数我就不太清楚了,也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方面。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调试方法请也告诉我,谢谢!我的手机13581928447

网友A:
对了,加减速时间参数还有两个
参数NO17和NO18,但是用在电梯变频门机上,只用NO19和NO20这两个参数。
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请给予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