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6RA70直流装置分闸烧快熔

楼主(2006-02-17):
小弟所在的单位是轧钢行业,精轧系统于2003年改造后,每当分闸时会出现烧电枢回路快熔。我们曾怀疑是过压引起的,于是在一套装置上的交流侧安装了阻容吸收,可是问题一直存在,至今未能解决,还望哪位大侠指点一二,本人不胜感激,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能否将简单的原理图贴上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chenfuli@vip.sina.com

楼主:
性价比,你好,我已把图发到你的邮箱

楼主:
我不会把图纸贴上去,哪位要得话可以和我联系
性价比,你好,我把图纸已发到你的邮箱里面去了,希望你能帮帮我,谢谢

楼主:
我不会贴图到上面,哪位要图的话请给我联系
性价比,你好,谢谢你的关心,我把图纸发到你的邮箱当中去了

楼主:
我们用的快熔是2500安的,而硅是1600安的,怎么没人出来帮帮小弟啊,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网友B:
问题解决以后公告一下

网友C:
查一下励磁回路 ,及相关参数

楼主:
山东红哥,怎么电枢回路烧快熔会和励磁回路有关系呢?还望指教

网友D:
看情况你厂用的设备应该不是原状的,考虑一下交流侧阻容吸收,参数是否匹配,连接方式是角接还是星接,跟变压器是有关系的,
还有就是分闸时设备的工作状态,是否解除封锁,如果没有使能,可重点考虑,交流侧阻容吸收的参数,和连接方式

网友E:
是西门子原装的吗?还是小改大的?烧的是每个进闸管支路上的快熔吗?

网友F:
有知道得吗?解决后公布一下啊!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我们的不是原装的,是西门子改装的,以小改大,烧的是晶闸管支路上的快熔,
交流阻容吸收是三角形连接,分闸时的工作状态是解除封锁的情况下,请问该如何解决,选择阻容吸收的参数呢?我们的是用2500A的晶闸管,1600A的快熔,800KW的电机,西门子6RA70控制系统

楼主:
上面笔误,分闸是在没有使能的情况下

网友E:
快熔选小了吧,我觉得2500*(0.8~0.9)只见的比较合适。晶闸管的阻熔吸收参数是什么?

网友D:
变压器是角的还是Y的,我感觉与换相吸收没有关系,可能还是交流侧阻容及直流侧阻容保护的关系大些,实际上此功率的原装SIEMENS模块是没有交流侧阻容保护的,建议采用冶金院功率柜的参数,很可靠。也可以采用ABB的SZ系列交流侧阻容参数。

网友G: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提请注意:如果是在停机时发生的,有可能是逆变颠覆,或分闸过早。如果是静态时发生的,有可能是电抗器的设计有问题,我是冶金院的,有问题联系cosin2003@126.com

网友D:
我认为分闸时,应该停止轧钢了,不会存在逆变颠覆的问题,

网友E:
想不明白,“分闸是在没有使能的情况下”,那么应该脉冲是封锁的……
如果解决了公布一下,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D:
没有使能,但是有脉冲,只不过是在149度,

楼主:
其实交流侧以前是没有安装阻容吸收的,后来有这个问题后,厂家设计阻容吸收,R=100欧姆,C=1微法。但是效果不理想,
在平时不轧钢时,即没有开车,有时分闸也烧快熔,有时在轧钢的过程当中出现故障跳闸,如F035堵转也会烧快熔
我们的整流变是△/Y
后来我们发现在分闸之前先分高压,即先分整流变的进线高压开关,不会出现烧快熔,但是这样每次很麻烦

网友D:
按你所说,我感觉还是交流直流组容的问题,先换个“电阻:RX20-100W-15欧,电容FBDC60-1纽-1400V”,,,紧供参考,请斟酌

网友C:
正常时电枢先停,然后励磁才能停.如果这个循序反了,就会烧快熔 .

楼主:
呵呵,肯定是先停励磁了,不然会飞车的

网友C:
不是这个道理,飞车是运行过程中突然失磁,是故障.不允许的。因为你是在停车时,出现的快熔故障,应该考虑,电枢回路的过渡过程和励磁回路的过渡过程,前者要快,后者要慢,因为你的装置是改装的,估计有不和适的地方,应该查一下历磁回路,和相应参数.

楼主:
山东红哥,你好,你所说的励磁回路有问题,或者是相应的参数有问题,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具体一点呢?我们的70装置停机励磁自动减少延时时间为10秒,即P257.1=10秒,P258.1=10

网友C:
你的70 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励磁回路串电抗了吗?电机那?轻载的时候停车有这情况吗?有没有规律?

楼主:
我们的70是可逆的,励磁回路串了进线电抗器,出现这种情况没有规律,有时在故障跳闸时会发生,有时在未给使能,分闸的情况下也会发生

网友D:
故障跳闸烧快熔很正常,我认为可能是逆变颠覆的结果,在钢厂很常见。但没使能,烧快熔,就很复杂了,看看可控硅的电阻值,应该在300K以上吧,

网友C:
估计你的励磁回路的二极管和可控硅模块也是改装的。脉冲功率放大器是自制的。可逆的系统对触发有限制要求。换块触发板试一试。

网友H:
能否将简单的原理图贴上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lrcc1@126.com

楼主:
山东红哥:我们的励磁回路的二极管和可控硅模块是改装的,脉冲功率放大器是自制的,我们不是一台出现这种情况,而是我们的精轧平辊都有这种情况,但我要说明的死我们的中轧系统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它是2000年改造的,而精轧是2003年改造的,它们是同一个厂家,只是中轧用的是2个1000安的硅并起来使用,而精轧是用一个2500安的硅

网友G:
谢工在什么地方,若有机会去你那个城市,我倒可以去看看,这个问题有点儿复杂cosin2003@126.com

网友D:
谢工,高压静补太多了吧

楼主:
谢谢你的好意,我在湖南娄底啊,如果来的话那是非常欢迎啊
qghmq:高压静补怎么解释啊?还忘请教

楼主(2009-08-07):
1、高压静补是不是高压谐波补偿?我们确实是有5次、7次、11次补偿。

2、说明一下,旁边有个酸洗线,酸雾对电器元件的腐蚀确实很大。

3、平时轧钢时,并联在可控硅上的阻容元件发热严重。

4、我们分析可能是在分闸时存在干扰导致脉冲没有完全封死误触发,现在我们进行一些改进,在分闸前先分断功放板的电源。效果有明显改善。

网友I:
同意山东红哥的。。。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脉冲吧,看看分阐等情况下烧快熔时脉冲情况。

楼主:
这种现象不是每次都发生,而是偶尔发生。所以用示波器看脉冲能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