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800KW直流电机放炮

楼主(2006-02-18):
我单位的6台800KW的直流电机都有放炮现象,经常是打坏刷握、整流子表面,而电机绕组检查正常,在处理完好刷握和整流子表面后电机又可以正常运行,有一次,一台崭新的电机换上去,过了一段时间也出现了放炮现象。现在一直困扰着我们,在此向高人求教,请指点一二。不甚感激,对了,我们的控制系统是西门子的6RA70直流调速系统

网友A:
是否碳刷磨损后表面积灰太多造成短路或对地所致.

网友B:
看看你的励磁回路是否有虚连.及碳刷是否跳动和接触良好呵

楼主:
唐锐,你好,你说的碳刷磨损也对,但是我们不是一台出现这种情况,而是六台电机都是这样,不是出现一次两次,所以我们加强了点检力度,有一次我们点检没有发现灰尘和大的火花,但是第二天就出现放炮,

楼主:
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两个碳刷松脱的话,会引起拉弧,造成两极之间短路吗?而每极是一排碳刷,有6个,我认为即使一个碳刷松脱的话,电流可以流经其它的碳刷,也不至于引起很大的火花,这个我们在平时的点检当中也发现这种情况,一个碳刷掉出来,由于生产,我们没有立即处理,但是并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请丁咚所说的励磁回路虚连是怎么回事?愿闻其详

网友B:
我厂几个一百多的就是飞车放炮的.因是老板子经查是励磁虚连.电枢又缺波头呵.排除很久了.也没再发生呵.一.两个碳刷翘脚.虚连.没关系的,不会放泡

网友C:
请问:您厂是做什么的?电机工作很重要!粉尘和漂浮颗粒物是碳刷和滑环的致命杀手!!
再有就是勤维护和保养,辛苦一点啦

楼主:
谢谢丁咚的意见,我再去仔细检查下,我想说一下,我们这几台发生放炮的电机其控制系统是改装的,而原装的从来没有发生放炮,再个平时我们用示波器测量电枢电压的波形,六个波头完好,
我们是轧钢厂,的确,有很多灰尘,但是我们的电机密封比较好,而且还有中轧4台1000KW的直流电机从没发生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