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6-02-18):
请问:
1:除了变频器整流桥的质量外,其他引起整流桥损坏的情况有那些?
2:相同情况下,电压波动引起的状况对大功率变频器影响大还是小功率的影响大?
为什么?

网友A:
变频器整流桥的质量外,其他引起整流桥损坏的情况有那些:电压高及后级有短路,造成电流大。
电压波动引起的状况对大功率变频器影响大还是小功率的影响大:同一型号个人认为是小功率,因为其防护力相对比较小。

网友B:
引起整流桥损坏的情况有电压高,后级有短路,电流过大。防护能力高的好,有的连压敏都没有啊,选的时候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