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tv31出现usf报警,是否程序出错?

楼主(2006-02-18):
 [求助]atv31出现usf报警,是否程序出错?
各位老叔哥姐弟妹,最近有好多施耐德ATV31出现USF报警,是否程序出错?如是其他损坏,可能是哪部分?该检测哪个器件?拜托!

网友A:
USF是欠压,先检查电源是否有虚接,如果电源没问题检查取样电路。

网友B:
请问施耐德ALTIVAR31密码不知道怎么可以找到

网友C:
USF是欠压故障报警.
你是单相输入还是三相输入
1、可能输入电压缺相
2、输入电压低
3、电机绝缘损坏
我只能想到这些

网友D(2007-03-18):
今天接到8台atv31 2。2kw的变频器,就有一台报欠压的。查到最后发现驱动板上的驱动芯片正负极阻值51欧 。
还有一台cpu直接击穿,在我手中修过的施耐德变频器cpu击穿的太多了!
为什么????

网友E:
我也是啊,CPU坏很麻烦的

网友F:
我帮你烧遍程序即可。山东淄博:13355210251

网友D:
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