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谈谈uClinux吗?

楼主(2006-02-18):
现在有些做嵌入式的操作系统选择vClinux,谁能介绍一下这种系统,并附带介绍一下怎么在这种系统下开发。
谢谢!

网友A:
uClinux系统简介
Linux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操作系统,它与UNIX系统兼容,开放源代码。它原本被设计为桌面系统,现在广泛应用于服务器领域。而更大的影响在于它正逐渐的应用于嵌入式设备。uClinux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产生的。在uClinux这个英文单词中u表示Micro,小的意思,C表示Control,控制的意思,所以uClinux就是Micro-Control-Linux,字面上的理解就是"针对微控制领域而设计的Linux系统"。
现将 http://www.baidu.com/ 搜索 uclinux 结果的前几项罗列如下:
http://www.huihoo.com/rt_embed/uclinux.html
uClinux系统简介
http://www.icwin.net/ShowArtitle.ASP?art_id=3813&cat_id=2
uClinux简介
http://www.upsdn.net/print.php?id=383
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uClinux

楼主:
谢谢,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