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比较指令实现电机循环启动

楼主(2006-02-18):
有三台电机,按启动按钮后,三台电机每隔5秒依次启动,每台电机运行10分钟后停止运行,如此循环工作,要求用比较指令实现.

笨!

网友:
是不会做,还是要怎么样呀?

网友A:
这个控制程序很简单,你可以自已试着编写,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不要总依赖别人;而且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比较指令呢?能够实现你的要求的方法有很多……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实现,方法也有很多,最简单还是用不时间继电器.

网友C:
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都可以实现
ld x0
out t0 k50
ld  t0
out y0(m1就是电机)
你看看能帮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