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讨论:如何在设备上按装线速度表?

楼主(2006-02-18):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测量一台设备的实际线速度 m/min,测量范围在0-500米每分钟,各位有最简单的方法讨论一下,我用一个接近开关加一个线速表,在低速时行不通,50米以下根本不显示.

网友A(2006-11-21):
要么用旋编,注意响应速度

网友B:
用旋转编码器,加一块脉冲表就行

网友C(2007-01-06):
线速度表应该能设定显示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