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6-02-18):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用数字万用表为什么测不到转子电压和电流,和频率有关系吗?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得到,请指教。

网友A:
用交.直两用的卡表就可以拉

网友B:
要用指针表,能看到表针摆很大的。

网友C:
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D:
就是用数字钳形表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