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如何配置合理

楼主(2006-02-18):
本系统用于控制槽车自动装料。控制柜在现场。包含(一个S7-200XP PLC控制两台设备。PLC要与两台仪表通过通讯线连接。用于给定设定量和检测实际重量值。仪表有RS232和RS485口。PLC还需联接一个触摸屏。屏最好带打印接口的。)

系统共计两套,两套PLC还需要与500米外电脑联机进行监控。电脑画面用VB做。

请教如何配置最好。

网友A:
S7200XP只有两个485口,可以用一个485口连仪表和触摸屏,另一个和计算机连(我用过一个485口连仪表RTU,但没有用过连仪表和触摸屏,只是觉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