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伺服的控制方式

楼主(2006-02-18):
一般伺服都有三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转矩控制方式(力),位置控制方式

1,这三种方式一般是在控制卡进行设置吗?
如果驱动器可以设置,控制卡也可以设置的话,是不是会有什么冲突?好像我的驱动器(音圈电机驱动器,还没要它的使用手册)进行这三种方式的设置。

2,用速度模式的话,是否就不能准确的控制它的目标位置?
可不可以理解成:对速度的要求严格就用速度模式,对位置要求严格就用位置模式,对力有高要求的话就用转矩控制方式?

多谢指教

网友A:
1。控制卡能否3种方式控制,要看卡的功能,有的可以,大多数不可以。一般只要允许的,都不会冲突。不过需要调整参数。
2。理解不对,位置,速度,力拒,要看你需要做什么。还有就是要看你的控制卡功能,您在什么地方,能同您交流一下吗?我电话:024-23286338  宋

网友B:
“1,这三种方式一般是在控制卡进行设置吗?”
还是要在驱动器上设置的,而且有必要和卡的配置一致。

“2,用速度模式的话,是否就不能准确的控制它的目标位置?”
不是,详细的说明,在本版精华区找,“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

楼主:
老宋:我在做的东西还顺手,就是和理论对应不上,所以发帖子请教,好把他捋顺了。
前边的帖子我看了2遍了,稍微明白些了,三种控制方式强调反馈量的区别,对吗?
我的控制卡可以选择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两自由度平台,直线光栅尺反馈),按照刘老师以前的帖子说,速度模式响应会稍快一点,计算量稍小一点,这是两种方式选择的区别点吗?

楼主:
我做实验时:用速度模式时,不用设置目标位置,也就是他强调一个恒定的速度;用位置模式,就是为了精确的达到目标位置。
这是他们一个很表象的区别,是很肤浅的区别吗?

网友C:
请问老宋:
速度控制时,速度恒定了,难道不能通过控制运行时间来控制位置吗?

网友A:
1,to:李先生
   通过时间肯定不能精确控制位置。
2,TO :hawkeast:
   一般讲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是针对电机而言的,至于响应肯定会快一点,因计算量少,控制更直接,对于系统而言,如果系统比较高级,最好是将位置环放到系统上做,精确达到目标位置,电机也可以用速度模式,而且最好是用速度模式。

楼主: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疑问,《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帖子里,一位大人贴了一张图表,表述三种控制方式,我的台子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没有偏移,在速度模式下有。
而我以前调的pid参数可能只是针对位置pid调的,而速度pid也应该有一个调解,而且我看速度模式下的响应曲线还真有点验证我的想法
刘老师,老宋有何看法呐?一般调的pid是否只针对位置环呐?

网友B:
"一般调的pid是否只针对位置环呐"
一般来说,我对速度环只是大致调整一下,位置环会比较细致一点。

网友A:
TO:hawkeast: “我的台子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没有偏移,在速度模式下有。”我想,这是因为你的控制系统的PID没有调整好。或者你的系统太差,无法满足要求。一般讲,速度模式下响应曲线应该比位置模式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