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有关于水锤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6-02-18):
(无正文)

网友A:
说一下管路和阀们的布局.以及流体的压力和流速.和要达到的目的.

网友B:
采用变频控制,适当的控制降速时间

网友C:
准确的说,应当是控制电机停车时间,也就是让电机软停车!

网友D:
解决水锤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或可循的公式,很多解决管网水锤现象要靠多年对该管网的运行经验,目前可以用模糊控制的方法解决一部分现象,但根本上换不能消除。

网友E: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水泵出口加装缓闭止回阀。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让电机变频启动时间增长 ,设置排气阀门,多级止回。

网友H:
请问水锤是什么现象?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下面我详细的说一下该系统:
一、控制柜为直接启停控制。
二、该系统为空调机组补水用,楼层中部与顶部有冷却塔水池,水泵向水池中补水,水池中有机械浮球阀。
还应说明一点,楼层中部阀门关闭,没有使用。当将顶层出水阀关闭后,水锤现象消失。
TO:BLUE-DON 水泵出口装有缓闭止回阀。

网友A:
这个好办.在管路合适的位置加装一个单向阀即可.

楼主:
TO:楼上,这个办法可行吗,有没有实际应用过?

网友I:
换用变频的行吗?用正反馈,我做这个的。效果很好的。

网友I:
你用多大的泵,有几个泵呀。

网友J:
用变频器进行恒压供水,很容易解决"水锤"问题.用软启动器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98--89438352 djf1978@163.com

网友A:
这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一般水泵出口装,你这种也可以装在顶层出水阀附近

网友K:
楼上有道理,我觉得还是在中间的位置最好

网友L:
下面引用由blue-don在 2006-2-19 15:20:00 发表的内容: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水泵出口加装缓闭止回阀。
能介绍一下这种阀门吗 在哪能买到 效果好吗 不会造成对水泵叶轮的冲击吧

网友L:
很多位同志都说 变频器的恒压供水可以解决水锤效应 你们试过吗 你们做完系统后 做过售后调查吗

网友L:
我单位的系统供水就是pid 调节的变频器 (变频器是富士的)这两年我一直在调试微分 积分 和比例常数 可效果一直不好 不过如果系统用水量大也就是说一直在补的话 水锤效应才会消失

网友M:
水锤的造成情况很多!
个人理解-粗略的理解就水泵停机后高处的水返回低处造成的冲击
我在一个水厂的加氯系统中层碰到电机突然停机造成水锤,
很恐怖!当时PVC爆管!估计最少15-20KG的水压!
后来采用安全筏(有的叫卸压阀)做保护.
考虑流量及管网的承受力及非正常时的工况.

网友A:
水锤现象是流体运动过程中惯性的叠加.是流体运动力学的范畴.存在的地方很多,不只是开关电机的原因.流体有压力差,处理不合理,就会产生水锤现象